求助!怀孕的电池怎么改成控的电池?

楼主(2010-04-04):
群里有人说焊两个接头就行了
什么样的接头?
焊完怎么连在控上啊?

网友:
你是说怀孕的锂电吧? 但你的控能装得下怀孕的锂电吗? 是装得下的就把T插换成你现在的控的电池插头,记住正负不要接反哦,像以往一样接上控就可以了。

楼主:
T插是在控内部的吗?

网友:
我已用了一年多。一个是主飞电池,一个是备用电池,一个用完,马上换用另一个,从来没有试过在外场没有控的电力。

网友A:
天6a 放不进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6a 放不进去啊
你问大家如何接线,已经给你答 案,至于怎样放,放在那里,就靠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大家如何接线,已经给你答 案,至于怎样放........

呵呵 我不是楼主啊
问题是 6A只能放扁形电哦

网友:
想要把大电池放进去。办法有一个  把电池合底盖挖掉  呵呵!  电池就可以放下去罗

网友:
怀孕的电池怕是还是要生了再用比较稳妥吧

网友:
天9电池盒很大, 450的11.1V-2200mah都放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