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变压器能行不?

楼主(2010-04-04):
想做一个点焊机,可手头没有旧的变压器,当地的收购站也找不到,去网上看了下,找到这两个性价比算是可以的变压器,给大家过眼下,大家参谋参谋,旧点的那个是稳压器上拆的,八百W,价格二十多,新点的那个是微波炉里的,七百W,四十多,还有个UPS上拆下来的,要六十多,觉得有点不划算了,就没上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340772340773想做一个点焊机,可手头没有旧的变压器,当地的收购站也找不到,去网上看了下,找到这两个性价比算是可以的变压器,给大家过眼下,大家参谋参谋,旧点的那个是稳压器上拆的,八百W,价格二十多,新点的那个是微波炉 ...

稳压器的变压器一般是自耦型的,自耦变压器的特点是用小截面铁芯可获得大功率,用于互耦型的点焊机功率太小。建议LZ选用微波炉的变压器较好,微波炉的变压器初级线圈一般用的是1.0-1.2mm的高强线、高导磁率的冷轧硅钢片,功率是实实在在的700W。

网友:
不懂,帮顶等高手回答!

网友:
试试: 用微波炉变压器,高低压是分开的2个线包。不要拆铁心。用磨头带金刚石切割片,直接割去2kv高压线包。然后穿绕粗铜丝。

网友:
楼上注意不错,

网友A:
微波炉的变压器别买,那铁心"E" 和 "I" 是焊起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请问下七楼的朋友,E和I焊在一起不行的吗?钢片都紧紧压在一起,焊和不焊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请问下七楼的朋友,E和I焊在一起不行的吗?钢片都紧紧压在一起,焊和不焊有区别吗?

不一样,焊了就拆不下来了,不焊就能拆下来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的变压器别买,那铁心"E" 和 "I" 是焊起来的。

4楼的兄弟方法很好,无须拆解硅钢片,而且次级只有几匝,完全可以用穿绕的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好像是一种磁饱和变压器,铁心焊在一起铁损也比较大,可能不适合做电焊机。看看有没有用过朋友来谈谈体会?

网友:
最近大家都在玩变压器、点焊机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微波炉变压器40多元不贵,现在废铜的价格每市斤已近30元了。

网友:
现实男女.关注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好像是一种磁饱和变压器,铁心焊在一起铁损也比较大,可能不适合做电焊机。看看有没有用过朋友来谈谈体会?

想知道。请高手指教。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好像是一种磁饱和变压器,铁心焊在一起铁损也比较大,可能不适合做电焊机。看看有没有用过朋友来谈谈体会?

可以用,一般变压器硅钢片采用交叉对插工艺,一片一片对插费工费时,如果不浸漆还容易产生嗡嗡的噪音,生产变压器的厂商为提高工效,采用EI总体叠片焊接工艺,因焊接深度很浅,依然存在95%左右的磁隙,即使大功率超负荷使用,变压器也不容易进入磁饱和状态,即算是我们经常使用的环形变压器没有一点磁隙,只要是在额定功率范围内使用,也不会造成磁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