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的问题

楼主(2010-04-04):
JR DSX9,不是对频好了后接收机的灯恒亮,在使用中,在发射机不关的情况下,接收机关一下电,再开电,指示灯就会一闪一闪啊。

网友:
那是接收机与发射机之间的快速链接
当舵机工作电流过大导致电压瞬间过低的时候,可以迅速把控的信号与接收连接上,防止失控。这是dsm2技术的特性。futaba的链接速度就慢了不少,因而在大型机应用上就很需要注意防止电压过低引起的失控。
rd921上有两个batt口,也能一定程度上避免因接收电问题引起的失控
把遥控重启一下就可以恒亮了

楼主:
也就是说接收机断电,再接上,灯一闪一闪,是正常现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接收机断电,再接上,灯一闪一闪,是正常现象了

如果起飞前发现闪,就要断电重启,直到恒亮为止
如果飞完发现闪,说明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接收机掉电,需要检查线路和电压
具体请参考说明书,我是看国外的一个视频上说的
我自己的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为了防止掉电,改用了4500mah的接收电
更保险的做法是接双电池,修改电路,把舵机供电和接收机供电模块断开,国内高人飞大汽油机时就是这样改过

网友:
是正常的现象
不过表明的是电压等参数出现了异常
因为关电源的过程电压降到了0V

网友:
dx7也是这样,开始我也以为是有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没有什么影响!放心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还是等灯恒亮以后再飞,只有那个时候才是稳定的链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