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V3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4-04):
最近也加入了2.4G行例,我的控是天九控,V3到手后试用了下有几个问题不明白特此请教一、发射模块后有个RANGE按钮,说明书上竟没写怎么使用,我试过拉距,按下这个钮后似乎没什么变化。二、试拉距时,飞机放在地上时有效距离只有大概250米,拿到与人高时大概在400左右。这种情况是否正常。按我试的这种情况空中能达到多少?三、发射天线是竖直向上还是横向距离远,因为两种状况都见人飞过。谢谢!

网友:
关注!我也准备上2.4.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也加入了2.4G行例,我的控是天九控,V3到手后试用了下有几个问题不明白特此请教一、发射模块后有个RANGE按钮,说明书上竟没写怎么使用,我试过拉距,按下这个钮后似乎没什么变化。二、试拉距时,飞机放在地上时有 ...

拉距时,飞机和控都在放在离地1米以上,能达400米就正常。空中距离可达800米以上。

网友:
Range 按键是 距离测试按键

具体如何使用,请参考官方网站上的说明书
http://fd-rc.com/en/manual/manual_127055362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

我已经买了,来关注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