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铸铁管能用来干嘛?

楼主(2010-04-04):
我这里有不少这样的铸铁管,大概尺寸直径100、150好像还有更粗的,壁厚15~30,长度300~800,不知道能用来干点啥,想来想去好像只能用来做钻床或铣床柱子,加工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
先拿锤子用力敲打看有没有开裂,有种老式的下水管是铸铁,只有回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不少这样的铸铁管,大概尺寸直径100、150好像还有更粗的,壁厚15~30,长度300~800,不知道能用来干点啥,想来想去好像只能用来做钻床或铣床柱子,加工是不是很麻烦?
h这样粗的柱子要加工成立柱的话,JJ可要好大呦。

网友:
如果是白口铁的没用

网友:
这种铸铁管好像是下水管道,质量很差,机械加工很困难。

我记得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
由加工能力就加工成立柱不错。

网友:
不像是下水管。留着换钱吧!

网友:
不像是下水管,下水管能有5mm厚就不错了

网友:
用锯或锉试一下,能加工动就可车铣了,做钻床立柱当然没问题,齿形皮带轮好像也行,也可做滑套(压力机导向用)

网友:
楼主,
卖吗?
确定一下材料是什么,球墨铸铁还是灰铸铁,
再看一下直径,我要加工成100(毛胚105以上),或120、150直径的立柱,长度越长越好,壁厚越厚越好。

楼主:
倒闭的氧化铝厂废弃的,还用麻绳缠着,应该是新的,堆放在墙角,感觉不像是下水管道,下水管道我见过,没有这么厚壁的,而且粗细长短都不一致

楼上,卖太麻烦了,长的一个人搬不动,运费又太高,不合适吧

网友:
回炉化了,重新铸台JJ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闭的氧化铝厂废弃的,还用麻绳缠着,应该是新的,堆放在墙角,感觉不像是下水管道,下水管道我见过,没有这么厚壁的,而且粗细长短都不一致

楼上,卖太麻烦了,长的一个人搬不动,运费又太高,不合适吧

用稻草绳包装的,说明这材料很脆的,是下水管道类的当管道用的.可能是液态铝的出铝管吧!只有回炉的

网友:
老机械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稻草绳包装的,说明这材料很脆的,是下水管道类的当管道用的.可能是液态铝的出铝管吧!只有回炉的

原来这样答,那还是别折腾了,太费事了

网友(2010-07-24):
这种要求不高的铸件

里面小孔和渣子很多,加工说不定把刀废了。

网友:
禁止向国际恐怖组织输送重型武器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