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贱拆控玩,想改背光,结果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0-04-04):
今天手贱,也想把控拆开看怎么改背光,结果装回去之后,中间出现一条空白线了,最底部也是,可能是啥原因造成的啊?请各位大大指示下

网友A:
导电橡胶没压好或者有灰尘

网友B:
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C:
 偷鸡不成蚀把米

网友D:
重新装一次试试,排除排线接触不良的话,就杯具了。。。

楼主:
还好搞定了,拆了装,装了拆,拆了装,装了拆,拆了装,装了拆,再拆了装,搞定了!!!

网友E:
导电胶条或是排线没有装好,小事,重装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