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15发动机

楼主(2010-04-04):
准备电转油了,MD的KT塞斯纳,翼展一米二,看好了三叶15机的发动机,不知道该选 三叶ASP15级 还是 三叶AP15级 发动机,2者都是空模发动机,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还有就是,我属于第一次玩油机,对发动机不是很了解,尤其使用调试方面,有热心的模友提醒我说让我直接上OS15的发动机,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
三叶不好调试

网友:
建议你直接上个练习机吧,我是从15级发动机入手的,光调发动机都搞了5个月,没少浪费电话费啊,现在才算会调如果你没搞过油机,三叶15A你玩不来的,大点的机器好调点,32以上考虑吧~!

网友:
我有个15AP 调试不麻烦,只有一个油针!

网友:
AP15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多去坛子里搜索,如果掌握调试要领很快就搞定,可能费不了半小时

网友:
别有顾虑  人家能调好自己怎么不行  买来遇问题再问

网友:
我也建议直接上大级别的练习机,比如40级的就很好,ASP46一体化油器版本的炸过很多次都没坏,而且调好后基本一下就能着!

网友:
三叶ASP15级 还是 三叶AP15级区别在于:前者是侧排气管,后者是后排气管,可能是这样不对请其它模友指正,我个人观点还是侧排的好用。
    OS15的发动机是好但对新手来说并不合适,因为新手的发动机大部分是炸坏的并非是正常使用坏的,等水平提高了再买OS的也不迟。
    油机的调整最好有老手帮忙指导能省不少力,同意楼上的观点油机还是40级以上的好飞些。小的翼展小速度快不好控制水平不好极易炸鸡。

网友:
买三叶S15 A比较好用,我就用的他

网友:
国产发动机越小越是难搞定,那么小的动力就直接飞电机就好了,这也是目前的流行趋势。

要真的想玩15级的油机,除非是用OS15发动机,国产发动机大都46级以上才会好一些些,否则会被发动机玩死。

网友:
40级以下还是电动的好

网友:
国产2冲发动机,三叶32以上的就比较稳定好调了,不一定46

网友:
国产2冲发动机,三叶28AII就非常稳定好调了,不一定46

网友:
我就用蓝头三叶啊!挺好用的!

网友:
此發動機之前裝上一米的 KATANA 15,動力不夠,後改了電!

网友:
我就正在用三叶APS15,蓝头发动机,非常好用啊。我用三爷发动机有52的,和15的。体会是:
1、必须做汽化器接口,排气管接口的密封,我用的是704硅胶。
2、在油门全开的情况下,调节副油针。肉眼观察至,副油针针尖和喷油嘴刚刚对接。
3、主油针退两圈半。
4、油箱,油路密封不漏气。
5、OS8号火头
上述准备完毕后,油门开3分之一,应该可以着了。着了以后,啥也不调节(包括油门),让他带浆烧上一箱油,管他转速时多少,我的15用的是120CC油箱。第二箱油的时候,调出高速,就不动主油针了。油门跟随性小幅度(切记)调副油针,加油熄火有可能是富有也有可能是贫油。闷响熄火当然就是富油啦。微调,有时候也必须动主油针。
上面是个人建议,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忘了问,MD的KT塞斯纳考虑了防油处理吗?这个问题会直径影响到你JJ的飞行寿命哦

网友:
建议AP15 因为这个发动机非常适合改装电动飞机 排气管小巧 而且排气管不容易漏废油   如果以后还想装别的飞机建议蓝头 性能都非常不错 而且稳定 前提条件是你要用成品油 小发动机对油料比较挑剔 自配油也能用 但是硝基甲烷的含量低了就不稳定了 一般15%硝基甲烷的成品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