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摆显摆---我的ARF YAK54 50E(有图了)

楼主(2010-04-04):
昨天上午电机、电调、电池到货,下午装机才发现我的JR539掉在单位了,单位离家20公里,今天上午让值班的同事把我的舵机送来,总算装好了,上来显摆一下,先报一下配置,电机:双天4250  720KV,电调:好盈60A,电池:花牌4S1P  2500mah  25C,桨:正宗APC14*7E,方向舵机:Futaba3003,升降舵机和副翼舵机用JR539×3,装上动力后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全油门一分半钟,电压下降到每片电池3.85左右,重新充电只充了1045mah就充满了,如果再大电流放电,估计还能放1分钟,对于我这个初玩大级别飞机的人来说应该够了,以后再升级大容量电池,对了,这飞机装好后称了一下,带一块4S1P的电池重量为2140克,没时间飞了,明天值班,只有等下星期了,先上图显摆,嘿嘿:没贴贴纸呢 正宗的APC桨,好贵啊 用的是6exap的控,接受是136hp的 双天4250电机 就用这个电池,我一直用花牌哦

网友:
唉~~~这又是谁告诉你的用4S2500的电池啊?5IRC的?
用4S也要用3300~3700左右的电池呀,2500飞不了几分钟,而且电池要经的住考验.

网友A:
用6S的电池更好~ 6S 2200 20C就可以爽飞了~可以买2组3S电池,拆开还能飞450和别的小飞机

高电压,低电流才是王道,国内电池都是虚标的,电流越大电池死的越快,我现在连涵道都用6S的了~哈哈~

网友:
双天4250KV.720,配6S需要多大尺寸的桨?

网友:
晕啊,4S2500的电池怎么飞啊,飞上去马上要下来了,我现在飞6分半我都还嫌不够,你电池发到了不要使用可以找商家换啊

楼主:
电池倒是没事啊,反正握的船要用,但是电机怎么办,难不成再来一个510kv的啊?郁闷,被5irc的那几个帖子给误导了,呜呜呜

网友:
你可以买4S3700的电池来飞撒,以后玩26CC的还可以两个4S组起来飞

楼主:
那我用两组2500并联成不?这样的话总重量达到2400克,但容量有5000,并联的话应该对电池的寿命影响不大吧。

网友:
可以啊,就是3D性能就差点,练习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用6s 吧  4s 2500  就飞个两3分钟玩完了

网友:
50e飞机2KG起飞重量:500kv-1000w左右电机,6s 2200 25C(电池必须足C,足C的定义是国产30C,国外大品牌25C)最好是2个3S串联,70A电调,147APC桨。推重比接近2,干啥都够了。

这个已经是定式了。4S的话3300 30C,700kv左右,85安电调,偷轻一点点而已,代价较高。

网友:
18楼的解析很精辟。受教受教。

网友(2010-07-31):
我和你一样 KV720 14*7  我的是Extra260

4S 4000mah   飞10min3D  3.75V

网友:
在不换电池的情况下 建议2快3S变6S飞

网友:
图太大 啦

网友:
油机好啊,油机有劲
  电一下子就没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S的电池更好~ 6S 2200 20C就可以爽飞了~可以买2组3S电池,拆开还能飞450和别的小飞机

高电压,低电流才是王道,国内电池都是虚标的,电流越大电池死的越快,我现在连涵道都用6S的了~哈哈~

这位仁兄说的很有道理,另外大电流的的重量也大。。。。。要的电调也大啊。。。。

网友(2010-10-05):
其实4S也还行

4S串8S可以上120级的大电动了

网友:
55A电流,电池没问题。像我就头痛,我都是2200 4S,上13寸桨47A左右电流,刚好超出电池放电能力,郁闷,无奈自己DIY3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S的电池更好~ 6S 2200 20C就可以爽飞了~可以买2组3S电池,拆开还能飞450和别的小飞机

高电压,低电流才是王道,国内电池都是虚标的,电流越大电池死的越快,我现在连涵道都用6S的了~哈哈~

非常同意
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50E的原因。

网友(2010-11-05):
kv低的效率还额外高一点。。。。。加上电流小P=IR2,损耗也小一点。。。。。整体效率就上去了

网友:
还有多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带大一号的大桨,帅一点

网友(2011-06-02):
楼主还是上6S 2600mah电吧,有两个好处,电池寿命长点,C数也可以不用太高,飞行时间长,还有,还可以飞500的直机。

我自己有台彩虹50级EPO F3A也是用4250 720kv 配12x6,如果510kv可以上14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