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RO和TG 450的朋友,进来看看,我想换头!

楼主(2010-04-04):
我想问一下,PRO和TG到底,谁的主悬翼头 性能更好一些?
这里的性能指的是 比如说:在不考虑动力和手法的情况,谁连续翻滚更快,这样大家都懂了吧
有这两机机的朋友,说说看哪

网友A:
我有,可现在只会悬停啊,不能回答你。

楼主:
呵呵,看贴子上说,TG应该要好一些,还能调 混控
但如果都差不多的话,就没必要上TG,太贵了

网友B:
好不好和人有关系

网友C:
pro我飞了2个星期
tg飞了2个月.
个人感受,仅供参考:
pro头:快,线性不太好,有干涉
tg头:调到最快,都不及pro的快...但线性明显要好些.干涉少

楼主:
火星 大大的话,很有参考意见的哦

网友D:
 没飞过PRO

网友E:
我飞过 PRO 飞好久了半年多了 TG飞了10个起落。。
谁说TG没有PRO 快的。。
飞机是调出来的
谁说PRO 有干涉的??绝对没有
但是有一点要提出 YT 的 这种头 太容易伤 SF 臂了
SF臂如果有虚位,就会很容易产生双桨
我已经换了好 几个了 买了2个T头备用 一个没坏
SF臂倒是换了好几个了 ,,,
TG把 SF臂上升了看上去好了很多,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YT 的SF是固定死的,炸机后很容易伤到2个轴承的位置 ,
就是装轴承的位置容易矿孔。导致虚位,外观看不出来用手掰能掰的动
这样的话 就会产生双桨。。。是调补好的双桨哦
TG 的SF臂不是固定死的是跟着大桨夹 在运动
但是不知道炸机后,会不会有虚位
其实飞机头结构大同小异,关键是看你怎么调整。
TG还没炸过 炸过以后再告诉大家 的感受。。。。

网友A:
是的,TG450很灵活,原来是平衡杆上没配重,加上一对好多了。

楼主:
我比较相信 火星 大大的话,呵呵
V2在翻的时候就感觉,是有点干涉,是那种混控的,从大到小排是:后,左,右,前
也就是在翻得时候总要修正的,不像模拟器,修正很小的,有时几乎不用修正。
不知火星 说的是这问题

楼主:
顶上去,让更多人 看看

网友C:
简单的干涉测试方法:
把十字盘水平,用手转动旋翼头.看看能空转多少圈
然后再把十字盘侧向某一个45度方向,用手转动旋翼头....又看看能空转多少圈,有没有刹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