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控还有自毁程序?那位高手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04):
今天教儿子玩九鹰210,他瞎按,结果在控的中间偏下微调图标中间那个地方出现一个圆圈里面有两个黑色半圆,按下方向舵杆就变成1个,再按又变成2个,我觉得原来没有的,怎么也关不了了,于是我方向舵和油门一起按下,一会只听到滴的一声,屏幕突然变成3个横线了,在怎么也变不回来,这控是怎么了?自毁了吗?那位高手看看,说说是怎么回事?

图片

图片

网友:
半个圈好像是舵量——半圈是小,全黑是大——简单解释就是动作更猛!——至于“---”还真不知道了 ~~~~~·········难道真的自毁了么?!商家也太坏了~~~~··········

估计是调什么模式吧,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这个是进入对码模式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快扔掉! 很危险的

楼主:
看说明书了,全是英文,不过也没有这个模式的介绍

楼主:
板凳上的朋友,为什么危险啊?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要爆炸了。。。。。。。小鸡快跑

网友:
出现三"-"大概是遥控器与JJ的接收器在对频中,这是按左边的控制杆(mode 2)启动的,重整建议先启动遥控器,按左边的控制杆,再给JJ装上电池,待一会儿遥控器应显示000。

网友:
再看你的照片似乎你是用mode 1的,那便须按右边的控制杆!

楼主:
9楼朋友,谢谢你的回答, 我刚才照你的办法试了下,还是不行,是不是我弄的不对呢,我是这样弄的:1,先开遥控器2,按一下遥控器油门3,给飞机通电。第二步是一直按着还是按一下呢?

楼主:
老周你这个人咋回事啊

老周,你跑这说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幸灾乐祸呢还是开玩笑呢,你是经营九鹰的淘宝卖家,咱也在你那买过东西,也没有少给过你钱,你也算也是厂方代表吧,遥控器真能爆炸吗?你告诉我怎么爆炸,我把它拿厂家爆去!我还找养老地了呢,知道你就说不知道就听着,说啥有点根据,别在这吓唬人!

网友:
很简单,两边的摇杆来回转几圈就好了。

网友A:
控在找J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在找JJ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好象遇到过,如果三条黑杠是在跳动而且控也在滴滴叫的话那就是控在对码,在找小JJ呢,如果控不叫黑杠也不跳动的话应该是控的一个什么鬼模式吧,好象要把控里面的干电池拿出来等几分钟再从新跟小JJ对下码应该就可以了好象。

网友:
我的也是啊,对频不上,声音也没有啊,江湖救急!!!!

网友:
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要自毁干什么?

引用 楼主:
今天教儿子玩九鹰210,他瞎按,结果在控的中间偏下微调图标中间那个地方出现一个圆圈里面有两个黑色半圆,按下方向舵杆就变成1个,再按又变成2个,我觉得原来没有的,怎么也关不了了,于是我方向舵和油门一起按下,一 ...

半圆或整圆是大小舵的不同
一条长线不动也不响则是不正常的。
1.关电以后重新开机
2.电池换一下试试看
3.找销售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所有热心回答问题的朋友,但是不包括老周 ,太不负责任了,周2上班给九鹰打电话,是个帅哥接的电话,但是他也搞不清,后来他给了我一个电话,我问了,回来照他的办法就解决了,还真是很简单:就像12楼打死小日本网友说的那样操作(再次谢谢) 。以后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我经常玩这款九鹰

我经常玩这款九鹰,有中文说明书,圆圈里的半圆和满圆是用来选择打舵的大小的,半圆时打舵柔和,适合新手,满圆时,打舵强烈,适合高手。三个横线是对码模式,因为它是2.4G的嘛,这时插上飞机电池,灯会闪烁,变为常亮即为对码成功。

网友:
那些功能我全知道的。但我还是一直没看明白LZ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2010-06-29):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了,全是英文,不过也没有这个模式的介绍

真的全是英文?

网友:
LZ 这个是对频模式

网友:
我的260a控,moden2模式右手副翼控制失灵了,拉杆怎么打都没反应,也不知咋回事。有高手或者九鹰的代表出来说几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