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 请前辈指教!!!!急急急

楼主(2010-04-04):
我的700
陀螺仪
GP780 为什么老是金鱼尾啊 敏感度都调了 但是还是金鱼尾 我的控是DSX7 一般模式下飞行定速50% 因为我的控不能直接调转速 难道是转速过低??油机转速应该不影响锁尾吧??? 难到780就不能调成611那种效果麽? 请前辈指教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油机转速应该不影响锁尾吧”
不知道LZ这句话是怎么得出来的??
金鱼尾原因很多啦,要细心查,有时候可能是尾波箱的螺丝松紧问题

网友B:
我也是DSX7,定速是75%
转数低影响锁尾,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出金鱼尾,LZ仔细排查下吧`

网友A:
还真说不定是转速低导致的“点头”问题

网友C:
我的也有点金鱼尾,正在找原因。
跟定速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