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发射和接收必须一个频率,是不是比如说二者都是72m的就能兼容?

楼主(2010-04-04):
据说发射和接收必须一个频率,是不是比如说,二者都是72m的就能兼容?
然后二者一对72.12的晶体  和一对72.28的晶体都能用?

网友:
不同牌子间的接收即使同频率也可能不兼容 的(PPM的话),PCM的基本是同牌子才会兼容。

网友:
比方说,发射机说日语,但接收机只听得懂中文的,就不兼容不能用

网友:
是的,发射和接收必须频率相同才行

楼主:
那直接具体点吧,我天地飞6c  直升机版 的  能不能用esky的6通接收机?就是网上卖的比较不贵的那种?

网友:
不能,6C是PCM的发射机,ESKY的是PPM的接收机。

网友:
天6好像不是PCM的,忘了。好像有可以兼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直接具体点吧,我天地飞6c  直升机版 的  能不能用esky的6通接收机?就是网上卖的比较不贵的那种?

可以的,06C和esky的接收都是兼容futaba的,兼容的就都可以用,原来我就用06C的遥控玩esky的l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