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熨斗

楼主(2010-04-04):
专业的熨斗太贵了,在淘宝上搜到这样一款,不知能否用来熨蒙皮,请前辈们帮看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7f6.jhtml?cm_cat=0
掌柜的说这个事恒温的 90度左右。
功率是35瓦

网友A:
不懂蒙皮,如果是PTP自动恒温烙铁芯的话是可以自动恒温的,可这就是PTP自动恒温烙铁换个烙铁头。

网友B:
还是买一个吧!我为了修飞机专门买了一个瑞吉的熨斗 与普通熨斗不同之处就是 第一可以调整温度 熨斗前部分是弧形 而且表面涂了一层东西 类似高压锅里面那种不粘锅的材料 蒙皮背面的白色粘连物碰上去一擦就掉 比家用熨斗好用多了!

网友C:
用熨衣服的熨斗,买一个二手的几块钱。

网友D:
看樣子應該可以 加個調溫就更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