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10-04-04):
就是一般车床上的单相电机《具体叫什么忘 名字好长》内部有个离心开关的。
启动绕组的电容应该是串联在绕组上而不是并联????
工作绕组的电容呢 是串还是并在绕组上????

网友:
看不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离心开关是稳速开关
启动电容串联启动绕组
工作绕组有电容吗?(没见过工作绕组有电容这么画蛇添足的电机)

网友:
电容起动式单相电机。完成起动后,离心开关把起动绕组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车床上的单相电机《具体叫什么忘 名字好长》内部有个离心开关的。
启动绕组的电容应该是串联在绕组上而不是并联????
工作绕组的电容呢 是串还是并在绕组上????

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都是串联在启动绕组上,启动时离心开关是闭合的,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并联后等效于一个大电容与启动绕组串联,以增大启动力矩,待电机达到一定转速后,离心开关将启动电容断开,此时只有运行电容与启动绕组串联,电机进入正常运转。

网友:
注意,线径粗、阻值小的绕组是运行绕组,线径小、阻值大的绕组是启动绕组。

楼主:
楼上2位说的不错   这样说来 开始是2个电容以并联的状态串接在启动绕组上 转速正常以后离心开关的作用下脱离启动绕组和启动电容 只有工作绕组和工作电容工作 是这样吧 ?

或者还有另一种形式 启动绕组和启动电容和离心开关串接   :工作绕组和工作电容串接 ,2绕组和各自的电容从头到尾为瓜葛  ,

网友:
既有启动电容又有运行电容一般用于功率较大的单相电机。电容起移相作用产生旋转磁场,单相电机一般只有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但也见过一种3组绕组的单相电机,是主绕组接电源,运行绕组串小电容,启动绕组串大电容再串离心开关。此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同相位,与主绕组相位相差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2位说的不错   这样说来 开始是2个电容以并联的状态串接在启动绕组上 转速正常以后离心开关的作用下脱离启动绕组和启动电容 只有工作绕组和工作电容工作 是这样吧 ?

转速正常后离心开关只脱开1只电容,必须有1只电容移相产生旋转磁场以维持正常运转。

网友:
是单相双值异步电动机。

楼主:
我明白了 主绕组和电容没有串联也没有并联,和电容一点关系都没有 ,启动电容和工作电容以并联后提升容量后只连副绕组,转速正常后离心开关断开大电容   此时只有一只小容量的电容串联在副绕组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 主绕组和电容没有串联也没有并联,和电容一点关系都没有 ,启动电容和工作电容以并联后提升容量后只连副绕组,转速正常后离心开关断开大电容   此时只有一只小容量的电容串联在副绕组上。

对!是这样。

楼主:
谢指点  LS的老哥真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