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和舵机供电

楼主(2010-04-04):
各位大大,我有个想法,就是
舵机
和接收机之间只接信号线,然后舵机和接收机分别用两组
电池
分开供电,不知这样是否可以,或者已经有类似的接法,请各位大大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舵机可以单独供电,但必须要接信号线。除非你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