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LD28CC汽油机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0-04-05):
关于MLD28CC汽油机的安装问题?

楼主:
图片失真了,
左边圈圈是改动后的发动机安装位置。
右边的圈圈是飞机默认的发动机安装位置。

两个安装位置左右相差0.5CM,影响大么?

网友:
问题2,用2S的锂电没有问题!
问题3,我是用的断电熄火,安全、可靠、还保护发动机。

网友:
我的26CC当时安装时忽略了第一项飞行中好像没有异常,
第二项我用6V的电感觉挺耐用,
第三我用油门微调关紧风门熄火

网友:
1.因为发动机安装需要斜拉3度,但是主轴位置端点需要在中心位置,所以需要安装在右侧
2.发动机点火点可以用2S锂电,绝对没问题
3.发动机熄火用断电方式最安全可靠,我现在使用油门舵机控制一个微动开关,这样在关闭风门同时又断电了所以更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