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机型号、kv值、电流、带多大桨之间都是啥关 ...
新手请教:电机型号、kv值、电流、带多大桨之间都是啥关系?

楼主(2010-04-05):
一般根据飞机咋选择设备?
大致教一下吧

楼主:
好像很不具体
有懂行的讲一下飞机都是咋配的吧?
谢啦

网友A:
你喜欢多大的飞机,我帮你找套配置。全部讲出来是讲不完的兄弟 我建议你上1米到1米3中间的飞机最好,那样你可以选择很通用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