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 2402控能取消混控吗?

楼主(2010-04-05):
我想自己改个2.4g的模块上去做成固定翼模拟,请问下能取消混控设置成固定翼模拟吗?
想用来飞固定翼呢

网友:
2402有混控的么?

网友:
发射机没有混控。但接收机有。华科尔的发射机只能用自己的接收机。所以除非你找到没有混控的接收机,否则没有办法用于固定翼。但如果你想用它在模拟器上飞固定翼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发射机是没有混控的。

网友A:
另外距离是个问题。怀疑华科尔的发射机拉距拉不了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距离是个问题。怀疑华科尔的发射机拉距拉不了多元。

我的本意是想另外在控里面加装个非梦的2.4g模块,在diy个开关,到时候飞华科尔就用原来的2.4g高频头
想飞固定翼的时候就用我加装的,成为双2.4g控
现在知道控没有混控就行了,可以玩固定翼,哈哈爽

网友B:
控内部,在到达2.4G模块之前是不是ppm信号?这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共用天线?直接焊接会产生感干扰吗?原装高频头上的电压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内部,在到达2.4G模块之前是不是ppm信号?这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共用天线?直接焊接会产生感干扰吗?原装高频头上的电压合适吗?

首先能玩模拟器的控就ppm信号输出了吧
天线不需要公用,因为我的diy套件就配有天线的
其次模块也是有降压电路板的,所以不需要共用降压电路

网友:
期待楼主的改装报告~~~~~~~~

楼主:
好的,准备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