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室内裸奔,上视频了哦,

楼主(2010-04-05):
小JJ很稳 很好操控,唯一不足就是小JJ锁尾不大理想,悬停时尾巴稍微有点抖,不知大家的JJ是否也这样啊

网友:
精神真好

网友A:
我的CB100原配的尾桨一点都不抖。后来坏了直接换上了更大的4G3的尾桨。结果就开始抖了。调整感度也没有用。另外这哪里有卖这种舵机臂的?想加长舵机臂提高舵量。感觉太稳了一点。

网友:
CB100在飞行中有时突然掉高是什么原因,是旋翼在动作时负荷增加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CB100原配的尾桨一点都不抖。后来坏了直接换上了更大的4G3的尾桨。结果就开始抖了。调整感度也没有用。另外这哪里有卖这种舵机臂的?想加长舵机臂提高舵量。感觉太稳了一点。

舵臂是买不到,知道和蓝剑的3,7G舵机通用

网友C:
原机应该是固定在最内侧的舵臂孔,可以往外挪一位试试看效果,我的经验是左右舵量基本够,前后的最好能挪一下看看

网友D:
银幕好像挂的有点高,仰头看久了可能不舒服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旋翼负荷重引起的掉高,是我在猛的加减油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荧幕只能挂这个高度啊,下面要摆电视,老爸经常要看电视

网友:
小心打坏投影机!

网友:
裸奔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银幕好像挂的有点高,仰头看久了可能不舒服哦。

观察仔细!应当加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应该是固定在最内侧的舵臂孔,可以往外挪一位试试看效果,我的经验是左右舵量基本够,前后的最好能挪一下看看

是中间那个孔。最外的那个孔已经被剪掉了。所以才想找个合用的换上好用最外边那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臂是买不到,知道和蓝剑的3,7G舵机通用

我上淘宝上瞧瞧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be033b72d86706b446a96924091b461.jhtml?cm_cat=0
这个合用吗?

网友:
飞得不错。是新手吗?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