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船。周末带宝宝出去玩,这个少不了。——今日更新:35楼上视频。

楼主(2010-04-05):
最近天气很好。带宝宝去附近的公园玩,看见宽阔的水面,心不禁痒痒起来,不如做个玩具哄宝宝和老婆开心。

     不需图纸,脑袋里随便想个样子照着做。材料很草根,做工的确糙,大家将就看。

要求:能跑,受控;

动力:180有刷电机 * 2;      好盈20A有刷电调 * 1;      9g辉盛舵机 * 1;       2s锂聚 * 1;    玩具桨 * 2

遥控:T4VF  及 不知名6通接受;

船体:4mmKT板,泡沫胶,胶枪,纤维胶带 各若干。
           为防止靠岸时脆弱的KT板划伤,在船底前部蒙上薄层胶片保护。

正面

正面

斜面

斜面

侧面

侧面

楼主:
沙发自己坐

尚未下水,之后发视频。速度没有要求,能有1m/s就行了!太快了老婆估计控制不来

网友:
恩 是各位模友的榜样

网友:
小心给飞起来了```哈哈

楼主:
阶段总结1:问题大大!

下水,发现问题如下:

1。宝宝很讨厌船开动,一开动即大哭。按照以前的类似经验,这个需要时间,多让他看几次应该就会好;

2。可以开动,首航重心没设置好,船头下沉,全油门时竟然浪花快要到甲板了,而且速度很慢。调整电池位置后,全油

      门速度不错,滑行姿态很漂亮;

3。空气舵舵效很差!慢速时基本不起作用,反而因为面积较大,稍微起点风就随风向改变航向 。快速时起作用了,还

      很明显——桨打水面,全速时翻船 。不知是否舵的位置不对,该如何调整,请有经验的兄弟指教。或者干脆换个

      水舵了事。

电池位后移,调整重心后姿态漂亮。

电池位后移,调整重心后姿态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水,发现问题如下:

1。宝宝很讨厌船开动,一开动即大哭。按照以前的类似经验,这个需要时间,多让他看几次应该就会好;

2。可以开动,首航重心没设置好,船头下沉,全油门时竟然浪花快要到甲板了,而且速度 ...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胶水?

楼主:
怎么解决舵效的问题?继续等建议。

网友:
很简单!

在风舵上接驳一條水舵到水中就可以了
再把凤舵面积減少,也等受侧风的影响也減少了(偏航)
其实>专业人士绕道<这话可能要修改一下,最重要是话要投机

楼主:
虚心接受C.K.Y先生的建议,改标题。

至于直接在风舵后加水舵,我也想到过。但只怕KT板制作的风舵强度太差,承受不来高速转弯时水舵的冲击。不过老鸟给的建议,我还是先尝试再说。加强是必要的。用实践来检验。谢谢。

楼主:
回10楼的jycgcx兄。

船体由热熔胶粘接,防水可靠。

网友:
跟俺家小小猫一样,
听到类似抽风机转动的高频声音就怕
感觉小小猫们看到船飘就很喜欢了
再会慢慢动就更高兴了

网友A:
船壳建议用现成的沙滩船
方便颜色也好看
小小猫也喜欢
俺做的风动船

网友:
下一个造船工程是帆船

网友:
材料基本备好
也是大型沙滩船

楼主:
回slbbs

你是个很有童心的父亲。手机看贴为省流量把图显设置成了低彩,看不太清晰,不过似乎很Q。下班后仔细看看。

楼主:
再回slbbs兄

引用 网友A:
船壳建议用现成的沙滩船
方便颜色也好看
小小猫也喜欢
俺做的风动船

没看明白你这沙滩船哦。这沙滩船是干嘛用的?我以前还没见过。另,你的风动设备在哪?图片上没看到。

楼主:
回C。K。Y兄

加装水舵后,高速转弯时船尾受力比风舵更大,是否会更易翻船呢?能有解决转弯翻船的建议么?谢谢!

网友:
沙滩船是让小小猫去玩砂土时用的
一般还配有小桶,铲子,漏网,沙模等玩具

网友B:
加水舵吧,或者用混控,靠左右电机差速来转向。

楼主:
回slbbs兄

引用 网友A:
图

现在看清楚了。呵呵我的宝宝才刚一岁多点,还走不稳,这个玩沙对他还早。怪不得我不知道沙滩船,我买玩具都是直接到婴儿专区的哈。你改的风艇的确很Q,应该非常省电,很适合宝宝。向你学习。

楼主:
回lijunmail兄

引用 网友B:
加水舵吧,或者用混控,靠左右电机差速来转向。

已准备加水舵。至于混控不考虑,理由如下:由于个人习惯,通常往某个方向转向更多些,那么时间长了后必定有某个电机的碳刷消耗的多些,导致两个电机推力不一致,无法走直线。之前给侄子买过一个这种类型的玩具船,就出现过这种情况。however,谢谢你给予建议。

楼主:
更新:改了水舵。

今天周末,终于可以把上回出现的问题修正一下了。

   1. 把风舵高度大幅减低,以减小环境中风的影响;

   2. 直接用原来的风舵改制了水舵,舵后方加了碳纤维条做补强。

       经以上修正,试航转向控制良好。 由于速度并不快,所以用KT板做水舵加碳片补强的方案,强度足够,完全可以

经受水流的冲击。而且,水舵本身就起到了增强稳定性的作用,极速转弯的时候姿态很漂亮,没有出现桨打水面的情况,

更不用说翻船拉!

整体观

整体观

细节:碳片补强

细节:碳片补强

楼主:
今日下水小结

1. 船已达到制作前的全部要求:能跑,稳定受控。水舵转向好,而且加强了船的稳定性;

    2. 加装了水舵,速度较之前风舵时减慢。看来还是增加了不少阻力,虽然舵的迎水面已做了削尖削薄;

    3. 水舵喜欢挂上浮草之类的东西。表现为高速航行正快感时,突然速度减慢,船头水打上甲板。由于是单向电调,无法后退甩掉,只能慢慢跑回来取掉。郁闷。

楼主:
工作日晴空万里,一到周末就刮风下雨。这天气怎么了?

楼主:
天气似乎要好转。希望周末好天气。到时拍段视频放上来。

楼主:
今天天气不理想,所以没去公园的好水面,只在附近的一条河里开,河面上不少浮草 。
        视频中可以看见开始不久和快结束时各有一次,滑行的很好的时候突然减速,船头下压。都是因为
水里的浮草挂在了舵上。而我用的又是单向电调(本人玩固定翼的),没办法倒退把水草甩掉(左右摆
舵甩不掉)。看来换双向电调才好。
        另外,宝宝还是一看见船开动就哭。。。

楼主:
大伙估计一下速度有多少? 2m/s  有么?自己对速度挺满意的,哈哈

网友:
速度不错!好玩!

网友:
速度不错 舵性也很好

楼主:
180电机配3寸桨推力不错,而且比较省电,一块2s800mah电可以跑8到10分钟。跑完电机没有温度。

网友:
做的很不错啊,有图纸没吗,做一个让女儿玩。
你宝宝很有趣啊,船一开就哭。
我女儿,只要飞机一落地滑跑,就冲上去抓,只要车子一开动,就大喊:你来追我啊!!

网友:
以宝宝的名义------玩

尽管宝宝已经哭了

今天我以宝宝的名义网购了两辆京商的1:18静态车模,到手后我也明白,这么精细的东西是不

会给他玩的:

楼主:
回40楼 laowan

我宝宝才刚一岁多点,估计再大点就跟你家宝贝一样了。

       没有图纸,脑子里随便想的。很好施工的。给你个基本尺寸,你应该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