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5):
三个斜盘
舵机
,有一个速度总是要快一点,用的是天9的控,请问有办法调整吗?

楼主:
这个问题能用可编程混控来解决吗?望高手解答

网友A:
你先检查下舵机是否有故障。手上的遥控器就可以调整舵机的灵敏程度。

网友B:
舵机自己开过没?如果螺丝拧紧了也会有影响,我的65MG装机的时候拆开,结果拧得太紧造成速度慢0.几秒

楼主:
舵机是新的,没开过,我把几个舵机互换之后,始终第六通到的那个舵机要快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天九怎么调整舵机灵敏程度呢

网友B:
那估计就是空上面的EXP曲线不一致~
天9没用过,百度去找找说明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EXP曲线不能针对单独一个躲进进行调整1通道和6通道是一起调整的,怎么调6通道的那个舵机都要比1通道的那个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