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冰人3MM外丝横轴桨夹有虚位,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05):
我的鸡鸡是PRO,改了冰人的3MM外丝后发现两个桨夹都有很大的虚位,飞起来震动很大,下面借用冰人的图,螺母前面那个3*8*3轴承装不上,装了轴不够长拧不到螺母,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是Pro专用的横轴吗?

楼主:
轴承,横轴,O圈都换了,图中为每边2个轴承,但是我的只能装一个啊,装两个就拧不到螺母,原来4MM内丝也是一个轴承的

网友A:
你看一下推力轴承有没有装到位,没顶到底。

网友:
如果是配套的改装件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推力轴承有没有装到位,没顶到底。

同意!

楼主:
把螺母上紧了,螺纹有一点点突出来正常吗?如果不是这样今晚回去拆散重装试试

网友:
正常,需要注意推力轴承的松、紧环!

网友:
冰人的东西是不错滴

网友:
多垫几个垫圈不就好了

能装上那更好 没也关系不大吧

楼主:
感觉装多个轴承横轴都不够长了,怎么还能加多几个垫圈呢

网友:
我一个朋友也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连桨夹都换了才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