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焊机,多少价收了合适

楼主(2010-04-05):
废品场里看到的,不知好坏,只是光机,
是什么焊机,多少价收.

网友:
只要不贵,就买回来研究研究吧!~直流250A,应该是方波的.气体保护那部分呢.

网友A:
便携式铜管钎焊机,应该是碳阻焊机吧,利用碳阻电极加热铜管铜焊条,钎焊。焊接冰箱,空调管路不错哦。

楼主:
大概30-40斤,开价800,估计500可以拿下,想做不锈钢管低温钎焊,
网上找不到这焊机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携式铜管钎焊机,应该是碳阻焊机吧,利用碳阻电极加热铜管铜焊条,钎焊。焊接冰箱,空调管路不错哦。

感觉是电阻焊,焊机没气输出口,气保焊不是.焊铜管,高频焊也不是,

网友:
点焊,我瞎说的哈

网友B:
两极接炭精焊钳,夹在铜管上,按控制开关通电,由于是炭精接触铜管有接触电阻,通电后发红加低银焊条可以焊接,焊好要放开焊钳时要切断电源,不然会引起拉弧把铜管烧穿,输出电压很低,10V内,稍作改动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C:
可能是高频逆变碳阻焊,新的也就800左右,如果好用500以下收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极接炭精焊钳,夹在铜管上,按控制开关通电,由于是炭精接触铜管有接触电阻,通电后发红加低银焊条可以焊接,焊好要放开焊钳时要切断电源,不然会引起拉弧把铜管烧穿,输出电压很低,10V内,稍作改动可以做点焊机! ...

呵呵,如果能改为低电压大电流的电源那就爽,可以玩电镀电解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高频逆变碳阻焊,新的也就800左右,如果好用500以下收还可以。

大概就是高频逆变碳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