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的旋翼头质量究竟如何

楼主(2010-04-05):
最近TG好像很火啊。

因为不喜欢Sport的手感,所以还是想继续飞V2。订的BEAM旋翼头还没到,又正好看到淘宝上有TG的头卖了,心里痒痒的就定了一个。拿到手一看,做工确实精致。全部是金属本身的亮银色,非常干净。混控臂被移到大桨夹边上,而且有三个螺丝孔位可以调节混控比,确实有些新意。不过这样做的缺点是拆大桨夹比原来麻烦,因为要拆掉两个球头。如果你不想刮花漂亮的金属表面的话,要么用一个塑料球头钳,要么挖空心思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把金属球头钳伸进去,因为空间实在太小了。

横轴固定螺丝比YT粗了一号,2mm。中联固定螺丝用的是防松螺母,比YT考虑周到。旋翼头上全部是亮银色内六角,没有一个十字螺丝。装上我的V2,感觉精度确实不错,虚位非常的小,应该在YT之上。不过大桨夹表面看得到明显的铣的痕迹。

调好螺距曲线,下楼飞了一圈。最近运气很背,上周刚刚一天炸了两架,全都是起飞后5分钟内。这次也不例外,起飞2分钟,不知道是被舵机还是接收机出卖了,突然之间斜盘不听使唤,从1米高摔在草地上,大齿盘扫齿,碳桨报销。飞机侧面着地,冲击不严重。

回到家仔细一查,我晕,中联竟然变形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变形,左右2mm之内打晃。这个也太弱了点吧?拆开看了看,粗壮的4mm横轴没有幸免,也轻微弯曲(我倒是情愿它再弱一点)。两个中联O圈之间貌似还有一个塑料套管——这个确实能让横轴很硬,加强3D。但是不是也为中联的坟头上添了一铲土呢?

以前坛子里听到的TG赞誉不绝于耳,好像耐炸性也很不错啊。怎么我就那么背呢?以前飞越的V2中联炸过N次了一点事都没有(当然这个中联精度实在是无语),怎么这个小炸就报销了呢?各位前辈是否能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补充一句,原来的冰人主轴都没弯。这次的炸鸡损失就一对碳桨、大齿盘、横轴、中联。郁闷阿。

网友:
早就说过,TG旋翼头不适合改装在SEV2等上的,TG是好机,但最好买原装。为这个和某大侠争论了一番,为什么TG中联一炸就开裂。看看这个就清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2#pid4744657。现在知道,究竟谁在昧着良心误导人了。

网友:
屁股着地的小炸能把TG的中联炸弯的

网友:
长炸就炸V2算了,小炸才上TG嘛

网友A:
主轴要用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要用原装的,

不可能用原装的主轴,孔位不一样的。难道说原装的主轴很软,一炸就歪?

我很怀疑这样的材料强度,即使全部原装,炸下来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子里听到的TG赞誉不绝于耳

赫赫, 赫赫, 坛子里的东西要自己搜集各方面言论自行判断.

我的习惯做法是搜一下发言者的所有回贴, 依此判断此言论是否客观可信, 屡试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赫赫, 赫赫, 坛子里的东西要自己搜集各方面言论自行判断.

我的习惯做法是搜一下发言者的所有回贴, 依此判断此言论是否客观可信, 屡试不爽.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  自由驰骋 的帖子,对比了一下TG和YT中联的形状。确实TG的在开口末端非常脆弱,需要一个长一点的主轴……

网友:
我要看图看图

网友:
看来TG450的中联还是经不起考验,不是最耐炸的,不过要说明一点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只要不是豆腐机就好了,的450我很少飞,飞油机多点。上个月我的HIROBO D3炸了。很倒霉,大桨都没坏,横轴弯成45度,中联也变型了。横轴弯的太厉害拿不出来。这个星期配件到了。花了1200块,都能买台新TG了。晕倒!

网友:
 我飞的都是木桨  还没炸弯过中联!! 我后来咨询了 高人意见!!确实TG450 的中联是稍弱的一项!!

网友:
前天有我这里的模友是 V2升的 TG450旋头 3D炸下来!!飞的木桨 主轴横轴都弯了!!桨废了!!大盘齿扫了!! 旋头是没事的哦!!   估计升级 的主轴差一点长度  飞  碳纤  玻纤 的桨有 爆中联的危险!! 不过问了高手 说TG450就原装的整机!!中联相对比亚拓要脆弱一点!!  TG450 的旋头缺点也就在这里!

网友C:
1.更正一下:TG横轴是4MM外径,用M2.5螺丝固定.:loveliness:
2.我也炸报废一个TG中联了...累计是3D炸了10多次.
3.没试过把TG头装到SE上,不懂...
4.建议尽量不要选用太硬的主轴.主轴炸机不弯,T头和轴承受力都要大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更正一下:TG横轴是4MM外径,用M2.5螺丝固定.:loveliness:
2.我也炸报废一个TG中联了...累计是3D炸了10多次.
3.没试过把TG头装到SE上,不懂...
4.建议尽量不要选用太硬的主轴.主轴炸机不弯,T头和轴 ...

 哈哈,凑热闹顶火星一下。
1.M2.5螺丝用2mm六角批,所以好多人叫这螺丝是2mm。
2.2台TG,1年多累计炸N次,运气好没坏过中联呢!
3.( 同火星。)
4.火星:我细细声同你讲,我条主轴系用圆车刀造(白钢车刀),点炸都吾弯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凑热闹顶火星一下。
......
4.火星:我细细声同你讲,我条主轴系用圆车刀造(白钢车刀),点炸都吾弯哇

 补一张今天被坏人T插陷害的照片。

结果是倒飞航线时断电炸水泥地,检起来继续飞。

网友E:
HIROBO耐炸吗?亚托耐炸吗?XCELL耐炸吗?ARUORA耐炸吗?LZ有见过哪台车是耐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ROBO耐炸吗?亚托耐炸吗?XCELL耐炸吗?ARUORA耐炸吗?LZ有见过哪台车是耐撞的吗?

大机不耐炸一点都不奇怪。重量、速度都要大得多而材料强度没有多大改变。蚂蚁可以举起自己体重的20倍,就那几个细手细脚,大象行么?模型车或者玩具车,按照相同比例的速度撞一下,能出什么事么?

但是对450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450就是用来炸的。你问问楼上几个飞大机的哪个不是这样?再说,450的舵机容易出事,动作又比大机快,肯定炸得多。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样炸,为啥别人不出事,就你出事呢?你一定要说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不是明显抬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