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旋翼头强度

楼主(2010-04-05):
最近我们团队在做旋翼机,用到了直升机旋翼头,目前暂定450旋翼头,改造时肯定的了,想问一下各位大牛:450旋翼头加质量最好的325碳纤桨后螺旋桨最大转速能到多少?还有哪一款旋翼头总成质量最好?看到淘宝有那种3、4、5桨的旋翼头,能提高很多升力么?看都是没有平衡小翼的设计,稳定性怎么样,会下降多少?

网友:
325碳纤桨最大转速不允许超过2800rpm

网友:
大桨/主旋翼是直升机主要升力部件,领域里又称升力螺旋桨。当今世界里的真实直升机,旋翼数量从最少有两片桨叶到最多可达8片,旋翼直径最小约5米,最大达35米。

4、5桨的旋翼头, 能提供接近共轴双旋翼旋翼头的升力;比2桨的旋翼头提高大约25%~30%的升力,尤其是使用带有掠翼尖的旋翼。部分军用多功能直升机还能从6到8旋翼的前提下,在遇到紧急突发事件,比如从负重的情况下需要切换成灵活的战斗姿态,可以开锁抛弃部分旋翼。

理论上直升机的螺旋桨叶的数量越多,其产生的升力就越大,通常看到重型运输机的都是4旋翼以上8旋翼以下的旋翼头的,旋翼头非常粗壮,结构简单并结实;但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适合,模型直升机的浆片安装的越多,越不容易保持平衡,浆叶的重心不易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