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田2122,连续两次电机烧掉,都是在正常飞行时,怎么回 ...
北田2122,连续两次电机烧掉,都是在正常飞行时,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06):
两次了,都是同样的情况,正常飞行时,
舵机
突然就不动了,然后炸机。其中有一次把我的电调bec也给烧了(当然这个不能怪舵机)
拆下来后发现,上电
电机
不转,要手拨一下才转,并且没有力。。。

网友A:
是电调坏了

楼主:
原帖由
mumuran1983
于 2010-4-6 09:27 发表
是电调坏了
跟电调没有关系吧。

网友B:
调斜盘的时候舵机有没有超行程?

网友C:
查电调到接收机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