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镜头怎么从板上区分是多少线数的?

楼主(2010-04-06):
请问有没有方法能从板上看出这个单板镜头是多少TV线的?
另外,是买38*38的好还是32*32的好?还有单板与双板怎么选择?我认为双板的在安装到
云台
上时应该好固定些。

网友A:
无法分辨,可以通过“用尺子测量摄像头清晰度的帖子判断”,一般只有通过同一录制设备,录制几个摄像头的对比画面判断。 分辨率低的摄像头在物体边角处可能会有彩条和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