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重心如何调整飞过请进

楼主(2010-04-06):
天行者昨日首飞小炸,第一次4SA123装在机头直接手抛起飞,一起飞就猛抬头,急收油就失速,10米高一头扎进油菜地里,机头就皱进去一块,呵呵~这个加强玻璃钢机头还真不是盖的!第二起又加了一块A123在机身中部,两块重量超过700g,这次感觉次好多了,还是略有抬头就用升降微调一下了,二十分钟下来还不错~感觉飞起来还有些飘,载重看来还可以再增加,不知此机最佳配重是多少重心应在何处~

网友:
重心肯定在翼前弦的1/3处

网友:
我是在机头那里多装了一个伟舜180车床死顶尖,大号的那个,估计有个300g,这样的配重查稍微平衡了一点。

网友:
看看我的重心位置

建议机头用4S5000ma的电池组500G以上,加上机头的CCD和其他OSD组件基本在700G左右,重心第一根碳管后面10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靠近机头第一根碳杆位置,天行者重心靠后不好飞的

楼主:
明天就两块电压在机头试试,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