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450的尾巴问题

楼主(2010-04-06):
大家好。本人新手,我的450在悬停和航线的时候尾巴很好、就是倒飞的时候(请老手飞的)尾巴又追尾现象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在翻得过程中尾巴甩一下(对尾悬停然后前翻得时候尾巴自己就变成倒飞对尾了)  请高手帮帮我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A:
在3D模式倒飞悬停时,能感受到有风时,尾也会时不时的小幅度动一下,是很多朋友都遇到的问题。
1。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型号的尾舵机,如果论坛或领域里口碑都算还过的去的尾舵机的话,那就不是厂家的问题。
2。我觉得不是尾舵机的问题的话,应该与尾舵臂半径有关,减少一点点尾舵臂半径尝试看看。
3。其次是尾退虚位的检查,检查过后发现太离谱就换个新的尾推吧。
4。部分遥控器能选择各种飞行模式下的陀螺仪感度,比如一般飞行,比如Idle锁定模式,比如Idle一般模式。

网友B:
飞3D要用好机身/好设备,
设备不行, 飞3D就是个烦
最好用新机飞,
炸了多次的机器,
如果调教无法保持精度, 就不要3D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前辈,我的时GP750舵机是格宁的90MG难道是舵机虚位和尾滑的虚位造成的??尾管不直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