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电池过放导致电池报废?

楼主(2010-04-06):
昨天一块11.1V 2200MAH 20C的锂电首飞,由于风大几次降落不成功。6分多钟后电力不足迫降,昨晚充电一直没有提示充电完成,今天早上发现
电池
已经怀孕,于是赶紧把电池拔下(
充电器
还是没有显示充电完成)。请问是否电池过放导致电池报废?

网友A:
怀孕已经是报废前兆了...
再继续过放,就是OVER...

楼主:
是报废前兆,还是已经报废?这样的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B:
已经报废

网友C:
充一晚上都未充满,估计凶多吉少~~~~~~~~~

网友D:
过放是LIPO 电池最大的致命点。。
过放电会使电池内压升高,正负极活性物质的活性受到损坏,使得电池的放电容量出现衰减。
而且过放的现象不一定表现在鼓于不鼓。 同一种电池, 一个长期反复过放,一个不过放。
外表上可能看不出任何区别。 寿命上,就会差距很大。 不过放的能用200次, 一直过放的,可能60-80次就开始衰竭。。
重度的过放,电池可能直接就报废了。 轻度的过放,可能没有任何不良现象, 但是这个影响是会累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