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自己装的机机,第一次发贴

楼主(2010-04-06):
菜鸟自己装的机机,第一次发贴

网友A:
嗯!~~   等我仔细看看先~

1。陀螺仪还是装在尾管固定座下面吧,然后设置反向Rev,这样放安全。

2。那三条缠绕了黄色胶布的线你自己搞的?别这样缠绕,必须的话最好用烙铁用锡焊好然后用热缩管做。

3。电调还是建议放前面吧,这样电调线又不会碰到电机,而且更能够得到电池。

4。接收天线尽量不要这样布置,最好螺旋形缠绕在外管上然后前进后出。

5。尾管的两条撑杆太细,建议换成粗的。

6。由于图片这个角度难看清楚桨有没有装好,有点模糊。你要确定从上端观察的话--主旋翼是顺时针迎风;从图片里这个方向观察的话,尾旋翼是顺时针迎风。

7。固朗图案的这个头罩虽然是经典,但是也有争议,这个头罩通常能容易引起新手炸机,建议使用浅色的头罩搭配深色的尾管,这样比较容易判断姿态。

8。建议用深色的大桨,因为这样在飞行时能在更好得观察机身飞行姿态。

9。尾舵机安装的角度是否适合,舵机臂是否半径适合,是否引起尾退在用手拉着来感受的时候都不顺,你再检查下。

10。建议把尾管下面的那根尾舵拉秆的塑料套管固定在水平尾翼下的扣子上,不能让他前后移动,这样能防止偶然出现但是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的意外情况——材料不同,这个塑料管的寿命也不同,由于尾舵拉杆经常往复运动,而且能引起这个塑料管与扣子高频摩擦,一些材料比如某种透明塑料做成的这个管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飞行后被那扣子磨断成为前后两截,后面那截如果断得太长就足以在飞行时卡住你的尾舵让你旋转炸机。

11。以后吧,建议用大点的舵做尾舵,更好点。

网友:
頂LS的好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等我仔细看看先~

1。陀螺仪还是装在尾管固定座下面吧,然后设置反向Rev,这样放安全。

2。那三条缠绕了黄色胶布的线你自己搞的?别这样缠绕,必须的话最好用烙铁用锡焊好然后用热缩管做。

3 ...

真是好眼力啊 我连尾桨都看不到,更别说其他了

网友B:
这图难道有人看到尾浆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图难道有人看到尾浆浆了?

你们把图片保存下来再打开看嘛~晕死

网友:
怎么跟我入门的配置一样

网友:
保存下来会不一样吗?我也没看到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把图片保存下来再打开看嘛~晕死

我保存了还是看不到~~~

网友:
    欢迎入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建议,谢谢指导

网友:
试飞过了,感觉还好,不是想象中那么差,慢慢完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