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500 斜盘 85mg

楼主(2010-04-06):
500 斜盘 想用85mg,用过的dada们给点建议!!

网友:
0.16s/60 @ 4.8V 0.14s/60 @ 6.0V
扭力:3.0kg/cm @ 4.8V 3.5kg/cm @ 6.0V

虽然没有用过,不过看速度和力量好像都不是那么理想啊~~

个人感觉如果不差钱的话还是福特巴的S9650好些
速度: 0.14 sec/60°(4.8V)
              0.11 sec/60°(6.0V)
力量: 3.6 kg/cm(4.8V)
              4.5 kg/cm(6.0V)

要不就高手们推荐的 MKS DS9660
速度:0.13s/60 @ 4.8V
      0.10s/60 @ 6.0V
扭力:3.7kg/cm @ 4.8V
      4.6kg/cm @ 6.0V

还是金属齿,应该够耐炸。

网友:
5245好一些

楼主:
没有回答啊

网友:
hitec的参数得打五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