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里玩直机也会抽抽

楼主(2010-04-06):
我的
模拟器
是G4.5,控是T9,连接线是拉马控带的,原先玩模拟器都正常,好久没有玩模拟器了,今天玩一玩发现玩直机时尾巴直抽抽,玩固定翼没有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人见过么?

网友A:
检查下插头,可能接触不好!!在就是设置!!
我是用T9飞G3.5的!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现象,但一般动动插头就好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