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SPORT GP750+DS420锁尾

楼主(2010-04-06):
心情真是无比的激动,入魔3月以来,从来没有顺心的把尾巴锁住,也咨询过在魔界里时间比较长的法师,但是发现有些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去慢慢摸索的

我是亚拓 450SPORT  。 原配 GP750+DS420尾舵机 , 尾巴一直是顺时针方向微微的转,速度非常慢,但是我每隔5-6秒就要修正,不然尾巴就不对着我了 。 炸机超过8次以上, 当按照所有规定把JJ调整完以后,总是发现尾巴锁不住,也曾怀疑过 GP750, 也曾怀疑过 DS420 ,差点想去换 MSK8910 。 但是今天炸过机后,突然经过我的调整我发现 ,哈哈, 我可以悬停完一块电板 6分钟尾巴不偏转,原来起飞什么位置,结束落地基本还是那个位置。  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尾巴锁住以后飞悬停是那么轻松和美妙的事情, 我再也不用考虑修正尾舵的事情。
回想了一下,我应该是注意了那么几点,在今天的调JJ
1. 一定要控制双桨, 我的 JJ因为炸过好多次了,所以已经不可能避免一点都没有双桨,但是请控制,至少请控制在悬停油门以上不要有超过 1MM 的双桨(上下桨)
2. 悬停油门不要低于65%
3. 螺距控制在 +4
4. 特别重要,一定要注意尾桨旋翼面转动后形成的风面和尾杆保持90度角,非常重要,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风面偏上或偏下都会影响锁尾, 90度是必须的
5. 尾桨夹角经测试 0度或5度都不影响,都是可以的,我说的是在我的JJ上,如果不是亚拓450 SPORT 我不知道

JJ一定要炸,要多摸索,你会在修JJ中突然悟出非常多的,可以说你看了很多资料也听了很多,但是在没有自己动手去做之前你很难领悟的一些东西,在你某一天你修JJ的时候你会突然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希望各位暂时不能锁尾的朋友不要急躁,锁尾一定是可以的 。  GP750+DS420  IT'S OKAY FOR  450 SPROT !! NO DOUBT

网友:
请教下:
4. 特别重要,一定要注意尾桨旋翼面转动后形成的风面和尾杆保持90度角,非常重要,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风面偏上或偏下都会影响锁尾, 90度是必须的

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不太理解。

网友:
401 加9257  什么都不用调,也锁的死死的~~~

网友:
401+9257 有一段时间尾推特别涩,一直没管,照样锁得好好地。
后来发现原来是尾轴弯掉啦,呵呵。
我悬停油门60%都可以锁得很好的,嘻嘻。
有一次用木桨飞3D,结果忘了调双桨,直接5mm的双桨,疯狂乱翻,401+9257也没有让我失望,稳稳地锁住。
只要陀螺仪舵机够牛逼,基本不大用考虑这些东西的。

网友:
说真的,用过DS420锁250,真是不敢恭维(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极少数的 )
换个便宜的JR DS290G都比420强

网友:
我就是用420锁250 很好啊

楼主:
楼上的朋友, 尾舵风切面就是尾旋翼转起来以后会形成一个风面,你就把JJ对着你好了 头对着你,然后你注意看尾旋翼转动的那个面是不是和尾杆保持垂直,一定要垂直

当然,注意安全啊,不要靠得太近,或者你可以把大桨卸下来,安全一点,速度不要快的,只要能看到转动起来形成的那个面就可以

网友:
看看真JJ的尾巴,WHY不是90°

网友:
我的YT sports不是90°一样锁得很好。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垂尾和主轴平行吧

网友:
我对DS420始终没什么好感,

网友(2011-03-21):
DS420在450上开3D锁尾吃力的,很勉强,保险还是用DS520,不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