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星减速会不会有回差?

楼主(2010-04-06):
行星减速到底有没有回差,知道的高手请说一说。另外跟谐波减速,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谐波减速会没有回差?

网友A:
路过,顺便认真听讲。

网友B:
有回差,查资料日本 HD 行星减速有 3分 回差,因为行星齿轮转动是有间隙的。

网友C:
顶顶!等高人解释!

网友D:
普通齿轮啮合运动时,都是有回差的,大减速比减速机构的消回差用普通齿轮机构不易实现,所以蜗轮蜗杆传动可以采用单蜗杆及预紧的双蜗轮方式;还有谐波齿轮传动,大致就是一个钢轮,一个柔轮,柔轮可以变形从而紧紧啮合消除回差。柔轮在啮合过程中做间谐变形运动,故称谐波齿轮减速。行星减速,有回差。具体原理,建议找本书研究一下。

网友E:
个人见解,只要是机械传动就会有回差,只是大与小的区别,就像机械加工都有公差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F: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可以肯定地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