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的50块发动机坏了

楼主(2010-04-06):
请教老鸟!!我买了一台50块小日本的发动机因为没有点火器启动就用了一颗南浮电池来代替!刚开始接的时候会看见机里面发红!到下次接就不见红了不知道是不是火头坏了啊

网友:
不亮肯定是坏了

网友:
也可能是电池没电了.火头很耗电的.最好用充电电池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楼主:
1.5V的电池会弄烧火头吗???

网友:
不会,曾用3.7v

楼主:
刚买回来的南浮!启动两下就没电了??我的机还没发动过啊!!真晕啊

网友:
沒電了吧

网友:
整个LM2596 ADJ做个点火器吧, 这样电就不是问题了! :)

网友:
真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