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50和500的电调如何设置

楼主(2010-04-06):
亚拓450和500的电调如何设置慢启动等,开机后随着声音的不同这样操作
遥控器
油门进行设置,具体都需要设置什么?说明书我看不懂.谢谢了!

网友A:
认真看说明书,仔细听声音变化,一点就通了,不 要缓启动的话应该把手柄往下,就第一声响,每个阶段结束的声影不同

网友B:
我家的250 和450都设12123 !
500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