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楼主(2010-04-06):
最近迷上了futaba 10c,正在痛苦省钱中。。。想问一下各位,futaba 10c一共有多少款型号,那款FM和2.4g通用的叫什么,个人对那款比较感兴趣。还有附带的接收机不同6014   6008   608fs,三种接收机性能差别大不大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

网友:
10CAG\10CHG,接收机有高速版的区分,如R608FS是普通的,R6008HS是高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觉得10chp带608fs  3300这个价位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G结尾的吧,我的去年买是3200,配的是R6008HS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是2.4g的那我很多fm接收机就用不了了,g结尾的比较好吗

网友:
10cap固定翼版本 10chp直机版本  带10通道2.4g高频头 6014接收机 3450元    如果买g结尾的那没办法用fm了!我买了2.410chp又去买了一个ff9用的那种xx变频高频头现在又能fm又能2.4 超爽啊!便宜电动飞机用pcm 昂贵的飞机用2.4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个人觉得可换高频头的控,经常来回换,插口很容易接触不良,导至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可换高频头的控,经常来回换,插口很容易接触不良,导至失控。

除了天地飞的老版出现过,其他控包括用了很久的老控都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可以换高频头的最大好处除了可以使用35MHZ/40MHZ/72MHZ 的PCM/FM外,那就是可以使用国产的兼容2.4G收发,性能差不多,价格便宜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飞友就是经常换高频头,时间长了经常失控,开始总以为是高频头原因,后来才确定是插口接触不良。多了个经常拔插的接口,总归是多了一分故障机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的确是个缺点,以前的一个hitec7就是因为那个可拆式的高频头出现过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