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是否也有桨距?

楼主(2010-04-06):
普通螺旋桨有桨距和长度。但涵道只有直径和几个叶片。新手搞不懂如何配
电机
,请高手指点。
买了皓业的j10。要89mm涵道不知具体该配什么电机
电池
。
看包装也可以用尾推不知道该怎么装,哪位高手有经验?

网友A:
千万别买浩业的涵道,全是垃圾,可以考虑蓝代金属涵道
买涵道一定要买好的,别在意多花那几百块,涵道买来买去,会让你多花不少冤枉钱。不如一步到位
黑的70涵道4S电勉强可以飞,要上这鸡鸡最好是考虑效率高的22.2V的90涵道,推力在2公斤左右的一定让你爽飞

楼主:
什么地方不好?
如果改成尾推怎么搞?

网友A:
改尾推直接用皓业的89涵道,换3mm子弹头然后用3叶9047或是8060桨剪小,平衡后装涵道里,推力用3s就够了

楼主:
就是说用89涵道的座另换普通桨剪小?
还是装在机身里面?
电机是否要用低kv的?
我的想法是用2212kv1400加9050桨,在尾喷管后装电机座。就是没现成电机座。

网友A:
你如果买了89的涵道就照我的那方法做,我试过,油门到一半推力最少有600克以上,不敢再往上推了,因为是手拿着的
把桨剪小,但一定要买材资好一点的桨,然后装在涵道里前涵道的风叶用,用3MM的子弹头固定。明白?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有个成功的t 45 改后推经历~~~用2217kv1500 配apc7060桨~~用铝电机座固定在函道口上方就行~~用2200ma电池。。。电池放到机身最前~~配重刚刚好。。。到现在还在爽飞

楼主:
是什么电机座?能上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