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V2横轴与Sports横轴长度有区别吗?

楼主(2010-04-06):
V2升级Sports,只换头,其他不变;
1、两者横轴长度一样吗?
2、A/B连接杆长度一样吗?
3、塑料球头扣规格一样吗?
达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V2升级Sports,只换头,其他不变;
1、两者横轴长度一样吗?
2、A/B连接杆长度一样吗?
3、塑料球头扣规格一样吗?
达人指点一下,谢谢!

什么叫“只换头”?换整个旋翼头还是就换中联?

1、当然不一样,这个是最主要的差别。
2、一样的
3、一样的,貌似YT的Sport球头扣特别紧,最好买个球头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只换头”?换整个旋翼头还是就换中联?

1、当然不一样,这个是最主要的差别。
2、一样的
3、一样的,貌似YT的Sport球头扣特别紧,最好买个球头刀

又见tristone现身,谢谢解答!
“只换头”就是“只更换旋翼头”的简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见tristone现身,谢谢解答!
“只换头”就是“只更换旋翼头”的简称。

不客气,我两个都有不过还没换过。貌似舵机连杆的长度有所不同,有可能需要一点DIY。

或者另外一个选择是买一个V3中联(不是Sport中联),直接用Sport横轴。毕竟这两个旋翼头基本上一模一样。

网友:
sport横轴和PRO是一样的,V2好像短点,没认真对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