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点建议,帮忙和我购置。

楼主(2010-04-06):
我准备买遥控并装配油直600

配置高点,配件普及点
谢谢!

网友:
看不懂LZ的意思,你说的到底是要我们给你点购600的建议呢,还是购450的,亦或是购遥控的建议,还是配置?

楼主:
初步计划

福他吧8通2.4G
YT600
其他的大家给点建议啊

楼主:
T8FG遥控器已经到货
YT600油直已经确定
配置55的发动机

是否购置无副翼?
是否一起买点配件?
买点什么配件?
用什么油,价格合适又好用?

网友:
新手就不要折腾无副翼了..

网友A:
因为有副都没飞好。。又何必去折腾无副呢。。。等你了解了直机后你再去折腾无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副都没飞好。。又何必去折腾无副呢。。。等你了解了直机后你再去折腾无副吧。

认同。
没飞过去买600油直已经是一个不少的挑战了。油直在电直所牵涉到调整以外,还加上天气/发动机/汽油/转速/定速等等复杂因素。大部分模友都从450起步。无副翼是什么?清楚了以上的再研究就好。

楼主:
450玩了一年多,技术一般

YT600NSP套装,55发动机
价格是6K多点
筹款中
呵呵

网友:
其实3G无副翼系统反而更加适合新手,对新手来说,调整飞行更加方便,LZ如果要上无副翼,可以直接购买新的3G版本的600顶级版本,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楼主 450技术飞的如何啦?

楼主:
倒飞悬停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