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问题:电机、电调 、陀螺仪、舵机的选择?

楼主(2010-04-06):
我是个初学的,前段时间在论坛看得心痒,自己又怕装不来,就去淘宝买了个450SE V2 套机,现在觉得不好想升级,
控已另买了JR DSX7,但陀螺仪舵机还在犹豫中,下面是考虑买的型号,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建议?
我想控制在1.3Q预算内.
锁尾舵机:韩国 262HB 数字锁尾舵机
舵机:恒吉电子 Henge 12g/2kg高品质小型金属齿高速数字舵机 MD933
陀螺仪:Futaba GY401 陀螺仪
电调、电机:没看好牌子
另外S9257和S9254哪个好点?

网友A:
听说262和KDS800搭配是目前的主流配置,效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对初学者也应该够用

当然就比GY401省下很多,这样的话电机和电调就可以做更充裕的打算

仅代表个人意见,祝LZ早日配好,顺利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262和KDS800搭配是目前的主流配置,效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对初学者也应该够用

当然就比GY401省下很多,这样的话电机和电调就可以做更充裕的打算

仅代表个人意见,祝LZ早日配好,顺利爽飞

我倒是觉得锁尾应该上401+9257+933*3的话也没超预算。。至于电调和电机不管是什么悬停航线阶段肯定都够用的。。以后3D了买个XXD的也够暴力了。。。

网友:
450V2套装原装的电机电调飞悬停航线够用了,1300大洋买401+9257+933×3是绰绰有余,LZ你说呢?

楼主:
401+9257就要1050左右,933*3也要200,贵啊!不过大家说的有道理,但不知道FHTD(帖牌的) 40A 无刷电调对933舵机\401陀螺仪\JR接收器有没有什么影响?不会烧电子设备吧?
另外9257好还是9254好,这两种有什么区别?怎么9254+401的套装淘宝上还要比9257的贵几十呢?先谢了

网友:
HS830+HG830配套用,记得~配套用。

网友:
为什么要配套用?

楼主:
已买401+9257+933×3,在等货中,呵呵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9257   重29g   450级飞机用的   9254 50g 500级飞机用的

网友:
入门用KDS800+3688BH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