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450pro专用 中联头箍 中联保护器

楼主(2010-04-07):
冰人450pro专用 中联头箍 中联保护器 ,看图

特别为PRO设计的T头箍。
有了这个东西,您的T头的那2根销钉就不容易损坏了。
经过炸鸡测试,通常只会断螺丝,而T头不会脱出造成定位销损坏。
这个东西可以消除T头炸鸡后开口变大造成的间隙。
结果是飞行更稳定,动作更精准。
含2颗高强度M2*8螺丝

我所知道的JJ中联的那个地方都开了两个槽,冰人的方法是把它包住,那生产中联时WHY要开叉呢?

网友:
图又挂了?

网友:
图是一个大x

网友:
螺丝断了也不好取吧,呵呵

这像是广告哟

为啥开叉,因为……所以……

网友:
我怎么能看到啊?

网友:
我不需要这个

网友:
不开叉你上螺丝时怎么锁得紧啊?

网友A:
用了这个东西,两根销钉会稍微变形,将金属向位器夹得比较紧,使得相位器移动不是很顺畅,特别是上端时候。要做稍稍的改动,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东西还算不错,炸了几次,中联还没事,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这个东西作用了,还有待考验!

网友:
继续进行折腾

网友:
刚买了一个,还在路上,希望效果能达到商家所说吧

最近发现中联特别不耐操,一炸就变形

网友:
我是觉得于其买那个东西还不如加点钱买个新的中联,要是几块钱的东西倒可以买个来试试

网友:
这个加强环很好,我在用。真的。

网友:
XX牌子的中联是便宜啊。。材料嫩了一炸就歪。。

网友(2010-10-27):
引用 网友A:
用了这个东西,两根销钉会稍微变形,将金属向位器夹得比较紧,使得相位器移动不是很顺畅,特别是上端时候。要做稍稍的改动,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东西还算不错,炸了几次,中联还没事,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这个东西作 ...

你所说的稍微改动是怎么个改法?改飞机还是箍本身?

网友:
我用了后T头还是炸了
  不过用了以后炸坏的机率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