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一问

楼主(2010-04-07):
1  充电时显示V和A,这时按下上下按扭面板会显示其他数字,这些数字代表什么?

2  UN-A6能不能充5s电,因它只有3组2S,2组3S,1组6S,有无方法充5s?

网友A:
充电时上下摁是显示充进的容量!充5s直接插到6s的插口去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上下摁是显示充进的容量!充5s直接插到6s的插口去就得了!

充5s直接插6s的插口时,是否靠右插,负极最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5s直接插6s的插口时,是否靠右插,负极最右.

万用表

网友:
冲5S插在6S口上面,随便靠那边都行!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5s直接插6s的插口时,是否靠右插,负极最右.

给你换个坐标方位,让电池充电插头有两条小定位卡的那面向上(或者向天)插入充电器6S口,靠哪边都行,定位卡挡着的话可以切掉一条。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换个坐标方位,让电池充电插头有两条小定位卡的那面向上(或者向天)插入充电器6S口,靠哪边都行,定位卡挡着的话可以切掉一条。

我用了呢个连接,不用切掉一条啦

网友C:
充电电压调多少?4.2吗?充满自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压调多少?4.2吗?充满自停吗?

这个只是连接板,没有什么攻能,A6电压是可以调的,现在的充电机一般充满后都会自动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