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整个2米翼展的EPO滑翔机,不知道该如何配置,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0-04-07):
目前在淘宝看上了两款翼展为2米左右的EPO滑翔机,描述的配置如下:

第一款:

重量:750g
翼展:2200mm
长度:1020mm
电机:28-30外传电机
桨:9*5折叠桨

第二款:

重量:900G
翼展:1980MM
长度:1220MM
电机:2836外转子无刷电机
桨:9X6-10X6折叠桨

        我们航模群的一位魔友用的就是第二款飞机,飞机上配有:2块2200、1块1300、4个9克、40A电调、视频发射、OSD、还有点压铅,这些加起来足有2000g了吧,可是为什么他配的电机却是2217 KV1000的呢?

        请大侠们给推荐一下配置,主要是该用多大的电机,KV多少,配多大的桨,一定要折叠将吗?

网友:
我觉得电话越轻越好吧

网友:
看图看图!

网友:
不知道具体是哪两架,不过看第二架的参数好像是我也有,我也用2217,应该是两个电机的命名规则不同,它俩好像是一个级别的。这个机用2217就很暴力了,半油门扔出去,筋斗、横滚都飞过,完全没问题,
另外第二款飞机如果是和我那个一样的话,用折叠桨不是很完美,机头处太粗,原机配的折叠桨不能完全折叠,折到一半就被机头挡住了,不过还是有点效果的,我降落的时候桨磨过,但没断过。

楼主:
已经上图了,大家帮我参谋参谋吧!~

网友:
看到了,我的就是第二款,用一块2200mah的电池。

网友:
把ASW 15归为电滑我很悲痛!

这机如果装了动力那他失去了一半的灵魂!

ASW 15应该是这样飞的!

网友:
我要是不安动力,估计一架也飞不回来.城市里气流太乱了.玩不了滑翔机.

网友(2010-08-07):
第二架的机身内部空间大吗?谁有机身内部照片?

网友:
我也打算弄一架第二种玩玩

网友(2012-11-18):
电滑的话 非耐克斯有一款 V尾的 貌似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