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方法来给锂电放电呢?

楼主(2010-04-07):
经常会遇到充满电后不能及时使用的情况,如果时间稍长,最好要放电
除了用A6保姆,以及装在飞机上放电,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放电呢?谢谢

网友:
正负极串起来,  烤羊肉串

网友:
有人是这样做的,用充A123的模式充锂电,截止电压刚好是3.8V这样,适宜保存,当想用的时候再充满就行。

楼主:
UNA6可以这样充到3.8.我想问的是,如果电已经充满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用,这种情况该怎样放电呢?

网友:
简单的: 用大功率水泥电阻或电炉丝放电,自己用万用表看好电压
如果需要测试或精确控制放电的,可以买可连电脑的放电器,常见的有“H&H”或“Dadodo”

网友:
放在飞机上放电~~~~~~~~~~

网友:
接个汽车灯泡不就完了?哪有这么复杂~~~~

网友:
我的充带放电和保存模式。。。

网友:
我一般接个12V摩托车灯泡,约500ma电流,调倒计时器,就是提醒煮开水的那种,时间自己设定,一般一两个小时刚好

网友:
接个汽车灯泡,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
必须得有放电停止功能,很多结灯泡过放的。

网友:
放在飞机上放电

网友:
以前用汽车灯泡加定时器的办法,挺好用的,多准备几个灯泡,可以同时给几个电池放电。
现在的充电器有锂电保存功能,可以充放电到保存电压,省心多了。

网友:
有人充满电存放坏了电池过吗?

莫须有

网友:
过得去的充电器都有此功能,存储模式,放电到3.85V/cell 自动终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本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