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可能是模界绝无仅有的炸鸡(很惨很惨!!!)

楼主(2010-04-07):
现在说起都觉得郁闷,清明那天挂完清后和老婆回娘家玩,看见学校的操场挺空旷的,于是就把500拿出来飞,打开我的10CHP遥控,接好500的电源,一切正常,为了测试JJ的螺距是否正常,于是就把控调到舵机状态菜单上,看舵量合适不,一不小心碰到了旋钮键,控就开始测试舵机量程模式上了,此时我竟然没发觉,看见正常就准备推油起飞了,恰好JJ也在启动我以为是我的操控(其实这个时候是发射机自己给出的测试信号)JJ飞到1米位置突然自动全收油,然后又迅速大油升起飞向高空随后就自旋起来完全不受控制我傻眼了,打熄火也没反映只有眼巴巴得看我的500乱舞,自旋一上一下的最后撞上房顶OVER!!!,最后打扫战场捡到机身和摔坏的电池(电池严重变形破皮但是没有冒烟和燃烧)尾巴却掉在了房顶上,由于房顶是盖瓦的所以也没办法搞下来了,脚架、侧板完蛋、电机座严重变形、主轴弯了,我的BSL257也报销了,损失严重初步估算2000左右吧,当时看到尸体我都想退模了,我晕啊这种炸鸡的原因是自己大意造成的在众多的炸鸡案例中算是个例吧!!!

网友:
看来遥控器功能太强也不是好事情。。。

幸好没伤到人,要不麻烦就大了,为楼主庆幸中。。。

网友:
损失才200??没大关系啊~听着像500都不止的损伤啊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没伤到人。玩飞机一定要胆大心细。

网友:
庆幸没受伤!
助楼主越炸越勇!

网友:
那功能有用吗?

网友:
2000吧257也挂了

网友A:
呵呵我曾经 3D开关 没开到位 就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曾经 3D开关 没开到位 就翻

呵呵,我也有这种经历,没有开3d就翻,不过没有炸,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也设置得比较高。发现不对立马翻回..........

网友:
损失应该是2000吧

网友:
应该是2000吧,257都不止200

网友:
马上关控不就得了,反正没人

网友:
直机早晚还得出事,我看现在玩直机的离人是越来越近了,

网友C:
调试舵机最好把一根电机线拔掉 安全点

网友:
功能多惹得祸

网友:
同情楼主,这真炸得莫名其妙啊

网友:
什么控还有舵机量程模式

网友:
楼主别心痛啊,幸好损失的东西钱还可以买来,我的26CC炸机时,我当时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又要大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有这种经历,没有开3d就翻,不过没有炸,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也设置得比较高。发现不对立马翻回..........

我运气没你好,也是没开3D,倒飞后油门拉到底发现飞机直接转速下降,然后旋翼头着陆

网友:
现在我一般都是直接3d升空, 电调的缓启动就为这个设计的

网友:
10c有这个功能

引用 网友D:
什么控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试舵机最好把一根电机线拔掉 安全点
是把两根电机线拔掉

网友:
不止200吧,光主桨,平衡翼,尾桨加起来就300+了,500炸一次至少500+,大了1000+都正常,还是小心点飞为妙。前车之鉴啊。

网友:
炸成这种情况的话估计2000都难搞定吧,接收要是再OVER了那就干脆再上架新的了,LZ节哀

网友:
没搞到人  lz算是幸运的拉,要说到损失 也不算什么,我都见过油直飞丢的

网友:
炸的真惨,同情楼主了!

网友:
FF9还是10C吗?

网友:
看着像是撞频了,lz是用PCM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试舵机最好把一根电机线拔掉 安全点

还是应该拔掉2根电机线的,只拔一根线的话,电机会在不知不觉中烧毁线圈的,因为那叫缺相运行。

网友:
LZ是欧洲人。。。。。

网友:
看来高级控还是得加入一些启动前的自检测功能,发现那里不对头马上提示报警音!否则,参数太多,谁能每次都一个一个的核对啊!

网友:
直机就是烧钱呀
直机虽好,可不要贪飞哟

网友:
那情况还是直接关控好点

网友:
再装一个吧。

网友:
貌似这个功能很少用。没炸到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注意安全!

网友:
T8FG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功能多也可能是坏事

网友:
用了高级遥控器的后果

这个控功能太多了,反倒不是好事情

网友:
等着收你的配件

网友:
引以为戒!

网友:
纯粹意外炸鸡。
不属技术,也不属机械

网友:
不知道什么控还有这个功能呵

网友:
西西福嘶草(18898922) 23:21:0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8975
西西福嘶草(18898922) 23:21:13
这人用了10c的什么功能啊?

~文~(77633886) 23:22:23
妈妈呀~~~
~文~(77633886) 23:22:34
这个我动到过一次
~文~(77633886) 23:22:45
赶紧关了

西西福嘶草(18898922) 23:22:55
要是飞机乱舞之后掉下来砸在控上   就完美了
西西福嘶草(18898922) 23:23:08
那是个啥功能啊?

~文~(77633886) 23:25:49
一键自旋翻功能

西西福嘶草(18898922) 23:27:19
同一个自旋 同一个梦想

~文~(77633886) 23:28:49
呵呵~ 就是SEVO TEST功能
全控10个通道自动做0%-100%反复~
~文~(77633886) 23:29:07
什么状态下都可以启动
~文~(77633886) 23:29:19
进入SEVO TEST菜单

西西福嘶草(18898922) 23:29:46
这么个测法  有必要?

~文~(77633886) 23:29:48
偏偏启动就是---转一下拨轮

西西福嘶草(18898922) 23:30:12
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这个一键全面测试?

~文~(77633886) 23:30:18
这个是测舵机量程的,装机之前测试舵机的
~文~(77633886) 23:31:02
取消启动就再拨一下轮~ 或者---关控
~文~(77633886) 23:31:23
他进那里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西西福嘶草(18898922) 23:31:35
很容易误进这个菜单?

~文~(77633886) 23:31:56
不容易
~文~(77633886) 23:32:11
不认识就容易
~文~(77633886) 23:32:25
我也误碰过
~文~(77633886) 23:32:52
但是我知道不对劲~ 马上取消了
~文~(77633886) 23:32:58
他比较悲剧
~文~(77633886) 23:33:19
飞机开始启动~ 他偏偏也在推杆~
~文~(77633886) 23:33:27
以为是自己在操纵....

西西福嘶草(18898922) 23:33:39
太悲了 关键是死相都那么难看 全烂了

~文~(77633886) 23:34:13
都自旋翻了~~~

网友:
看样子是个设计 不合理的功能

这个测试的时候不管电机有没有接上油门都不应该给电的。
只给舵机通电测试就好了啊。这样才是安全的设计

网友:
这个功能应该还是很好的,只是应该在启动时出现一个警示介面,确ren后方可进行测试

楼主:
JJ已经修复好了!!!

JJ已经修复好了!!!,选个良辰吉日再去爽飞!!!

网友:
楼主,应该庆幸,自己和旁人没有受伤。我前段时间调450,砍了左太阳穴,花了钱不说,还在脸上留下道伤疤。。。

偶尔失误一次,是模友难免的错误。这种失误,如果是伤了人,是钱所万万不能赎救的。

花2000块,但没伤到自己,喝一杯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