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会选择无副翼,为什么使用无副翼?

楼主(2010-04-07):
无副翼首先鸡头漂亮,仿真度高!
没飞过,据说飞起来比较灵活!
如果没有无副翼系统,使用无副翼头很难飞么?是不是舵机要是可以做到舵量很小很精确就可以不使用系统那?
另外还有什么特点,请大家补充,欢迎讨论!
看图片看的多了,瞎琢磨!

网友:
等各大著名3D竞赛盛会里头有多数无副翼机型参数了,,,,再下手也不迟!!!

网友:
对舵机要求很高,力气小的拉不动。

希拉小翼操控方式感觉蛮好,以前有过换物副翼旋翼头的,现在直接打消了...

网友:
省去锁尾陀螺了 经济了一下 呵呵

旋翼精简了 空气动力更强了.................

网友:
呵呵,其实可以自己改的。曾经把雷虎50的副翼钢丝去了,调整了一下相位等等试了一下,可以飞起来。就是太灵活了,不是很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副翼首先鸡头漂亮,仿真度高!
没飞过,据说飞起来比较灵活!
如果没有无副翼系统,使用无副翼头很难飞么?是不是舵机要是可以做到舵量很小很精确就可以不使用系统那?
另外还有什么特点,请大家补充,欢迎讨论 ...

450无副翼中,准备上第二套了。
.
无副翼系统是用电子设备代替机械式的副翼功能。没副翼就没了副翼的功能,跟舵机精确度和舵量大小没关系吧?
 没副翼的最好处就是炸机不怕炸弯副翼!
.
不应该说比较灵活,应该说机机的反应可以调的比有副翼快。
也可以调的像有副翼一样。(俺水平低,没感觉区别。)

网友:
1、12公斤以下的斜盘舵机感觉力不从心,而且小公斤级舵机在对频以后会明显感觉到大桨远端乱颤
2、现在斜盘配置BLS252*3,侧钟摆和钟摆明显感觉反应灵敏,速度快而且不怎么掉高度
3、首次飞行时需感觉一下副翼,如果常规的右打副翼可能会导致炸机,对于新手到是有点平衡仪的感觉,起落平稳
4、动力略有提升,但是不开IDEL感觉不大
以上是本人使用后的总体感觉,机型700N。

楼主:
理论上来说是不是给高速小力量舵机加装1/2或1/3的减速机构,减小舵角增大力量速度自然也慢了些,这样就可以比较好的控制无副翼鸡鸡了?
不需要购买昂贵的系统了

楼主:
回家拆闹钟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家拆闹钟去啦

 工程不小,要搞3个闹钟呢!
.
 在线等闹钟工程直播!

网友:
爱美力兄弟又要折腾了!

网友:
只有自己去体会才能知道区别

折腾吧。模型也可以这样玩的。

网友A:
我飞下来的感觉是悬停更加稳定了,本来离地的时候还要带副翼,否则有地面效应,现在只要推油门,3G自动修正了,就是悬停也是这样,会自己修正,悬停的稳定性反而更高更好飞。至于上空动作灵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感调整ELE和AIL的灵敏度,调整到几乎接近有副翼系统。无副翼优点我想就是少了副翼控制系统零件,减少发动机和电机的动力负荷,动力更大了,维修也简单了,零件少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下来的感觉是悬停更加稳定了,本来离地的时候还要带副翼,否则有地面效应,现在只要推油门,3G自动修正了,就是悬停也是这样,会自己修正,悬停的稳定性反而更高更好飞。至于上空动作灵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感 ...

有道理,吸收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