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刷电调遇到困难了,麻烦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0-04-07):
自制无刷电调,在编程序时不太清楚变速的占空比怎么实现。我用了ADC0809从外部采集信号,作为变速的占空比的输入,程序还没有调好,但是这要用到的芯片比较多,成本就会很高,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实现变速的占空比,但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谁有知道的啊。给点建议,单片机用的是89C51

网友A:
看看avr单片机吧!!51太麻烦了!!

网友:
去晚上找个异步电机PWM调速的参考一下就ok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avr单片机吧!!51太麻烦了!!

严重同意 avr像是为电机而生的

网友:
从外国网站上找的电路图,TowerPro的,估计国内绝大多数电调都是这电路
注意PB0到PB3的连线,好像PWM信号从某个管脚输出后又再次进入单片机,实现一路PWM控制3路PWM

楼主:
谢谢各位啦,上边的电路图是用的AVR的单片机,好像做调速用AVR的单片机比较方便,它有模拟量的输入端口,51系列的没有,等我用51做出来以后再转战用AVR做,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啊,嘿嘿,我也是在慢慢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