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老化现象?

楼主(2010-04-07):
目前飞3g 500esp
舵机
ds510 五十个起落左右。。。钟摆感觉困难 有人说是舵机的问题。。 反正看510的速度比ds610的慢很多。。。
请问大家舵机多少个起落就over了?? 有什么征兆吗? 谢谢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B:
怎最近这么多说510不好用的...不如试试5245MG

网友C:
应该是无故障动作次数,比如十万次,那么一般飞行中动作频率大概是2HZ,也就是飞50000秒,十三小时

网友D:
13个小时算下是航线200次左右
这就是DS510的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慢了 我飞3g啊 5245mg 力量够 速度慢啊 。。。3g 建议 0.09 !!